常開與常閉

楼主(2008-04-21):
今天回的開關樣辦錯了,要求是常開型,即斷開,
他給我一個常開通的,有點糊了,
常開=是開通&斷開???
常閉=是閉合&關閉???
讀死書????
在此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些術語的運用。

网友A:
楼主有点意思。

网友B:
学好国语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楼主恐怕是受方言的影响太重了。

网友C:
开关还有常开常关的分类?貌似第一回听说

网友D:
按键开关就有

网友E:
呵呵,是英文的简称还是汉语的简称说不清楚了

常开:NO,normally open; 在正常状态下处于断开的状态
常闭:NC,normally close;在正常状态下处于闭合的状态

http://www.edacn.net/index.php/26678/viewspace-6386.html

网友F:
差一点

常开:NO,normally open;在正常状态下处于断开的状态
指的是线圈没给电(未吸合)时接点为断开的那种。“开”不是“打开”的意思,而是断开的意思。

常闭:NC,normally connected;在正常状态下处于闭合的状态
指的是线圈没给电(未吸合)时接点为接通的那种。close为connected也是一样的。

网友C:
按键开关不是都有两组触点么?

网友B:
楼上所言差矣

按键开关的触点数从一组开始,但不好说上限,你仔细观察各类电子产品吧。

网友F:
就是两组,也未必有NC也有NO

网友G:
NO与NC

元器件上一般会标,要看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