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源分割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2008-04-22):
发现内电源分割在布线的时候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内电源分割有什么弊端吗?如果有,如何避免?

网友A:
电源分割,一般都不这么做

看过哟人做过地线分割,实际上作用也不大

网友B:
呵呵,很明显的好处和弊端啊……

好处:能省一层是一层,最好是单层PCB,省下来的都是钱……
弊端:麻烦不说,理论上肯定不如再加一层不用分割性能好……

网友C:
只要器件分布得合理,没啥不好的。特别是不相关的电源

网友D:
没看有什么到坏处的。

不可能我用了5种电源,还要用5个电源层的

网友E:
内电层的分割与否取决于你的系统有几个参考点。

一般器件的布局是相关的电路放在一起,可以减小彼此间的串扰,那么必然希望器件和布线处在稳定的参考地环境,电路电流的回环越小越好,所以多层板最好将地平面分割为相应的多个参考平面。分割的好处就是互相的串扰小,如果多电源系统互相之间是有关联的,在关联点将地平面单点联接在一起,即使分开布局有些信号还是可能会跨地平面走线,那么在跨线处用瓷片电容连接低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