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麦克输入与线性输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28):
麦克风输入为什么要提供偏置电压,而不是直接输入到AD 中?

十分感谢

网友A:
输入电平标准不同

只有使用驻极体MIC才需要提供偏压给内置场效应管做前置放大用。

网友B:
re

还是没明白

楼主:
还有

    对于音频采集,我可以用普通AD吗,就是麦克风输入后我进行放大,滤波等处理,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送给普通AD。
    对于音频输出,我可以用普通DA,后送给音响输出吗?

    谢谢。

楼主:
对于线性输入,可以采集普通的正弦或者其它信号吗

不明白的地方有点多,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目的

所以没法说。
音频信号放大后作什么?滤波后作什么?送给普通AD又要作什么?

网友D:
那个不叫线性输入,叫做线路输入。

线路输入的电平比MIC的要大些。信号电平大概在零点几伏。

楼主:
我用来做音频采集的

麦克风首先进过放大,滤波,送给音频采集芯片320AIC23,然后采集存储,回放给音响或者耳机

楼主:
我把麦克处理后的信号送给麦克输入,我说话的时候

如果仅仅是吹气或者是“喂喂”,直接输出给音响只能听到刺啦的声音

所以我想送入线路输入,但不知道可否实现。

在AD的数据手册只有Vrms这个指标而没有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E:
两个电平不一样

MIC输入大约在10mV左右。可能根据话筒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要提供偏置电压给MIC。
线路输入电平标准是0.707V。

另外我觉得吹气法测试驻极体麦克不准确,我以前测试过几个不同的MIC,吹气时输出有2Vpp。而正常说话不到20mV。

网友F:
MIC确实输出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你的供电电阻.

MIC里面有个结型场效应管,按照电路分析,好像放大倍数是g*Rd的.所以这个电阻大了,输出会增大的.

网友G:
mic

mic 不同 line, 特性变化的是电阻, 要想得到电压信号, 得供电流给它(比如串电阻)

楼主:
用线路输入能不能采集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谢谢

用线路输入能不能采集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