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的输入电压比供电电压小时供电电流猛增?为什么呢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要么是你测量错误,要么是你描述错误

二者必居其一

网友B:
什么电路?两管同时导通了?

楼主:
ls,可能描述不清,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是MAX552的数据手册,在输入电平为0和VDD时电流最大5uA,而在输入电平为VIL(0.8V)或VIH(2.4V)时候,最大电流为1500uA,两者相差300倍!

不光是这个器件,实测MAX4052模拟开关也是这个结论,MAX4052 正12V供电,ADDR控制线用12V时电流为4uA,而ADDR控制线用4V时电流为800uA!

楼主:
晕,00回的还真是时候,呵呵

楼主:
2楼,得到回复了,偶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晕!

| For all CMOS devices the behavior you described is expected.
| Increasing ADDA and ADDB voltage might help you to lower the
| input supply current.
| Regards,
| Tina
| Maxim Customer Applications

网友C:
这是CMOS门电路基本知识,任何一本数字电路书上都有

所谓“共同导通”。
正是这个原因,芯片工作频率越高功耗越大。

这是小信号电路,如果是开关电源这样的大功率电路,早冒烟了。

楼主:
唉,偶学艺不精,居然没听说过这东东,惭愧啊~!

网友B:
够晕的……看来还是要从基础学起呀,搞本模电和数电好好

网友D:
看样子,这倒是得了解注意的地方

网友E:
这就是CMOS的IC 高阻输入端不能悬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