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单相电能表计量380V动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们这用220V单相电能表计量380V动力电,电表是5A的,还有一个电流表是100A的,老师傅说电能表接在互感器上的。
  首先单相转三相就是×3,再加上互感器20倍,所以实际的电能应该是电能表的读数×60倍,不知道这种算法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老师傅所谓的互感器20倍是根据电流表和电度表的电流比来说的,他说电流表(100A)和电度表(5A)的电流必须和互感器匹配?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说偶接一个10A的电度表上去还会出问题不成?

网友A:
回乐乐

“不知道这种算法对不对?”
对。

“接一个10A的电度表上去还会出问题不成?”
误差增大。

楼主:
多谢,电度表不匹配误差增大,但是

 电流表就没有什么匹配的问题了吧?他那个互感器20倍率的结论是不是没有任何依据?

网友A:
互感器的倍率是由互感器的结构决定的

互感器完工后就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与电流表或电能表无关。

楼主:
是啊,那个老师傅非得说电流表和电能表都需要和互感器匹

 所以算得互感器的系数为20,这就是国企的“老技术员”啊,
 偶让他把配电柜打开看一下互感器,他说得停电才能开,晕~!

网友B:
严谨的工作态度

楼主:
ls,动力电一般都是平衡的,至于220v灯泡之类的

 那些耗电相对于其他动力电设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