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画图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想做这种焊盘:不需要上锡,只有铜(像BGA封装一样的那种),在哪层,怎么做?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想把绿油窗关掉?

楼主:
嗯,应该是吧,就是不要刷绝缘的但也不要上锡.

网友B:
回覆

是整块板的焊盘, 还是单独的一个焊盘啊.

网友C:
比如在顶层:铺铜皮,用top layer 然后去除绿漆,用solder层

网友D:
给厂家注明.

网友E:
给厂家注明.不用上锡就可以了,更高的是镀金!

给厂家注明.不用上锡就可以了,更高的是镀金!

网友F:
哈哈,就镀金吧

网友G:
焊盘

就是放一个普通的焊盘(Pad)

选择好,焊盘形状,底层还是顶层, 然后在通孔孔径中设为0mm,这样就会做成焊盘.且没有过孔,也不会上绿油,也不需要向厂家说明.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H:
加阻焊层

网友I:
镀银更好

网友J:
很多工厂用不镀金不喷锡的PCB

但裸铜皮容易氧化导致生产焊接良率降低,所以一般PCB生产出来后几天内做成产品。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我的目的是:某几个焊盘设置成只要铜的(而且是像gy54321说的那种),但这种情况都是上了锡的。solder层应该就是上锡的那种层吧,焊盘如果没有这种层应该是接近过孔了吧(猜测)。我问的目的是想问是否类似solder层的方法来做一个铜皮的盘。
再次谢谢大家,总结一下大家的建议,我想理想的答案应该就是跟工厂说明了。

网友K(2008-11-03):
后来发现...

solder层不是上锡的那种层,而是不做阻焊层的那种层,从而导致那种层经过的地方(底下有布线之类)成了上锡的了。

                                      -在此更正

网友L(2010-12-06):
从来做板子都是自己做最低端的腐蚀单面板,看到这样的问题还真算是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