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实际问题:IIC通信的上拉电阻接高电平至少是多大

楼主(2008-05-07):
(无正文)

楼主:
图在这里

请教各位前辈,SCL和SDA分别接上拉到VCC,照图上接法,上拉电阻直接接VCC(3V电池),但是我没法控制这个上拉电阻怎么办啊,不想用这个IIC器件时,VCC和两个上拉电阻之间还在耗电阿?实在不知如何处理好,各位指教!

网友A:
驱动端开路,输入端高阻,所以空闲时并不消耗电流的。

楼主:
驱动端开路?

驱动端开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IIC是漏极开路设计

其实外接的上拉电阻就是接到芯片内部MOS管的漏极
IIC芯片不工作时,MOS管的D-S极之间是不导通的

网友B:
上拉电阻的值和你的SCL频率及总线长度等条件有关

频率越高,线路越长,上拉电阻就要越小.

楼主:
re

综合您的意思:1.IIC器件不工作时,器件是不耗电的
              2.上拉电阻的值和你的SCL频率及总线长度等条件有关
                频率越高,线路越长,上拉电阻就要越小
 这个具体我的上拉电阻怎么算阿?

网友C:
IIC能跑10M吗?

我一般推荐选择2K

楼主:
VCC最低可以是多大?

那VCC最低可以是多大?
比如,我如果VCC是3V的电池,那使用过程中VCC会不断下降阿,会不会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可以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元件所支持的IO口电平范围了。

楼主:
我的元件IO口所支持的IO口电平范围和IIC上拉的电平有关系吗

我的元件IO口所支持的IO口电平范围和IIC上拉的电平有关系吗?
我的元件IO口所支持的IO口电平范围是2.2V~3.6V

楼主:
re

IIC总线空线时,两条信号线应维持在高电平,否则,上拉电阻上会有耗电。这个是手册上看到的,
请问为什么两条信号线应维持在高电平,上拉电阻上才不会有耗电?

网友D:
开漏阿 大哥 你说怎么接? 晕死了

楼主:
回11楼

"这要看你的元件所支持的IO口电平范围了。"
请问什么意思?
我想问的问题是:
IIC通信中,SCL和SDA的上拉电阻所连接的电压VCC取值范围具体是多大?
我的IIC传感器供电是用的IO口,而SCL和SDA的上拉电阻是连接到了电池提供的VCC上。我担心由于使用过程中VCC电压下降,导致SCL和SDA上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