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音频AD(codec)和普通AD有区别吗?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网友A:
区别很大,不能互相替代

音频AD无论位数多高,只能反应出信号带宽和瞬态响应指标,绝对精度并不够,而且差的远,根本不能用在测量系统中,尤其是高精度测量系统。

网友B:
精度可能很高,但处理速度肯定很慢。

网友C:
.

  例如对于两个信号1V和2V,音频AD出来的数字不一定绝对对应于1V或者2V,而是整体偏移一个数字量,这对于音频上应用来说是没问题的。
  而工业/测量AD,那个偏移量必须要完全校正到尽量少才能称为工业/测量AD。
  DA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