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同插脚元件同时设计在电路板上有什么不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5-08):
没有啥不妥的,不过还是尽量一致使用贴片

楼主:
大批生产时是不是会增加难度!

网友A:
一般的电路板,都得要走2次

一次是贴片,上贴片机
一次是波峰焊,一般电路板上总是有些接插件,是直插的,需要走波峰焊接;
现在的电子技术,大部分使用贴片器件是比较好的,至少电路板可以做的小巧美观;

网友B:
根据需要设计,比如大功率电解电容、电感最好用插件。

不要迁就生产设备去设计,得不偿失。

楼主:
1uf的贴片电容体积还不如微型插脚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