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相序,看步懂,谁能翻译成文字?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次:红色高,兰色低 ,黄色高,橙色高

楼主:
至少要几个功率管才能实现?

网友B:
2组H桥

楼主:
按tyw的说法,要8个MOS管了

本人觉得红端可以直接接电源+

网友C:
双电源,四个管

网友D:
FLY

+表示高点平-表示低电平。然后按图所示依次改变各个端口电平。电极就可以转。一般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E:
两组线圈中间应该有抽头……

楼主:
这是单极性恒流斩波驱动原理图

本人觉得有问题,贴给网友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