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电路

楼主(2008-05-08):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第24895篇:低电压、时间可调语音录/放电路ISD1810

发布时间:2006年6月12日 点击次数:365
来源: 国外电子元器件   作者:唐明道

1 主要特点
ISD1810是ISD系列语音录放芯片中的一个新产品,它采用模拟量直接存贮技术,因此保真度高,音质好;能重复录放1万次;信息可保存100年;ISD1810采用单电源3V供电,其录放间隙电路能自动进入省电状态,而维挂电流仅0.5μA。
同时,ISD1810电路还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是电源低,神经质推荐工作电压为+3V(单电源),在低到+2.7V的时仍能正常工作。因而在高档玩具、贺卡以及其它低功耗的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
其次是录放时间可调(8~16秒),ISD1810的振荡电阻(Rosc)放到集成电路芯片之外,因此,用户只要简单地改变振荡电阻之值,就能方便地改变采样频率,从而调整录放时间的长短,也就是说,振荡电阻越大,采样频率越低,录放时间越长,当然频带也就越窄。若要追求音质,可选择较小的振荡电阻;而如果录放时间不够,可加大振荡电阻。从而大大增强了ISD电路的实用性。
第三,ISD1810录音端、放音端均为高电平有效(正脉冲),这一点和ISD的其他系列录放芯片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前的ISD 1100和ISD1400系列的录放端都是低电平(负脉冲)有效。需要说明的是ISD地810和ISD1100/ISD1400除上述不同外,其它如话筒(MIC)等外围电路大致相同,这可能造成初用者的错觉,而导致使用该电路不能正常录放的现象出现。
第四,ISD1810不能分段,它没有地址端,这对于不用分段的用户来说,减少了处理地址端的麻烦。但另一方面,也许给另外一部分需要分段的用户带来了遗憾。总之,ISD1810电路的这些特点大大地拓展了ISD的应用范围,因此,它同样也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
2 ISD1810引脚排列和功能说明
图1所示是ISD1810的管脚排列图。各管脚说明如下:
VCCA、VCCD(+电源正端):在芯片内,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不同的电源总线,并分别引到外封装上,以减少噪声。
VSSA、VSSD:接地端,数字和模拟信号的地线也是分开的。
REC:录音端,高电平有效。只有此端出现高电平,不管电路处于放音还是等待状态,电路立即进行录音。并在结束时给出一个EOM标志,以表示重放操作到此停止。
PLAYE:边沿触发放音端,此端出现上升沿时,芯片开始放音,直到出现EOM结束标志或内存结束。一旦开始放音,此端就失去控制功能,直到放音结束。
PLAYL:电平触发放音端,在此端的上升沿,芯片开始放音,一旦高电平不能维护,放音结束。
RECLED:录音指示输出端,当芯片录音时,此端变为低电平以驱动LED发光。
MIC:麦克风输入湍,此端连至电路内部前置放大器,外部话筒通过电容耦合到此端,此电容和电路输入阻抗决定了该芯片的频带低频截止点。
MIC REF:麦克风参数端,为前置放大器自动反相输入端,采用差分输入形式的目的是为了减小噪声,可提高共模抑制比。
AGC:自动增益控制端,用来补偿话筒输入电平幅度的变化以减少失真,其响应时间由此端的输出阻抗和旁路电容(4.7μF)来决定。4.7μF电容对释放时间也能满足。
SP+、SP-:扬声器输出端,可直接驱动8Ω扬声器。在单端使用时,输出端和喇叭间必须加耦合电容,单端使用的输出功率为双端的1/4。在录音时,SP+、SP-均呈高阻态。
XCLK:外接时钟输入端,使用时该端应接一个下拉电阻,不用时则要接地。
ROSC:振荡电阻接入端,用于决定录放时间长短,推荐值100kΩ(10秒)。
FT:馈电通路,该模式允许外部信号驱动扬声器,此时录、放音端均应保持低电平(Vss)。而且,FT不用时也应处于低电平,显然该端内部有一个下拉电阻,但不用时,仍要再次接地。
该电路工作温度范围为0~+50℃,推荐的电源电压范围为2.7~4.5V之间。图2所示是ISD1810的典型应用电路。图3所示则为ISD1810的振荡电阻和录音时间的关系图。

网友B:
请问您做什么应用的?

请问您做什么应用的?需要更详细的支持吗?

楼主:
ISD

我是用来做圣诞玩具的,但音质要清晰,时间12秒,因我现在做出的效果音质不纯.有那们有好的意见,请多指点.谢谢!

网友C:
音质不好是因为录音问题

可以到当地广播电台去录音

网友D:
ISD的录音可以很清晰的

如果音源没问题的话,估计是录音电路的问题了

楼主:
1810的時間做長到12秒,頻率只有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