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亮PC键盘LED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我用c或汇编在pc下点亮键盘上的LED
过程如下:
等待键盘空闲
往端口60送0xed
等待键盘空闲
往端口60送要点亮的LED数据

这个程序在intel芯片组机器上都能成功,可是
在一台非intel芯片组的机器上却不能奏效,即
想置亮的LED没有亮,不知什么原因?
请问能有什么办法控制LED?
我不想使用调用BIOS的方法

网友A:
不同芯片组的硬件地址、指令是否相同?

楼主:
常理应该相同,所谓pc兼容机嘛
比如串口的基地址什么的,各种x86
都一样

网友B:
你的代码是在操作系统之下还是没有操作系统?

我认为调用BIOS或者使用操作系统支持的指令不是坏事

楼主:
不依赖操作系统

因为是作为一种调试的手段,想不借助其他任何中间过程
比如直接往端口写等

网友C:
跟操作系统有关吧?

WinNT是严禁处于Ring3地位的App对IO端口操作的。
Win3.1、95、98倒是可以用你这种方法。

这种东西都是20年前DOS时代的老掉牙手段了。

楼主:
思路放宽嘛

我要跑的是vx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