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时间和采样频率

楼主(2008-05-09):
请教各位高手
AD芯片的data sheet中指的采样频率是最高采样频率吧?
(例如500kSPS Through Rate )
它与转换时间有何关系?
是不是最高采样频率的倒数要大于转换时间?

谢谢!!

网友A:
是的,AD转换周期必须大于采样时间+转换时间。

采样时间可根据需要调整,转换时间一般是恒定的。

网友B:
2μs. 1.47μs 包含在其中

网友A:
当然是2us

网友C:
一个ADC过程,除了转换之外,还有其它的操作。

网友D(2010-09-08):
回复 网友E:
你理解错了!采样时间包含了转换时间,两者不存在相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