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5-09):
我在使用motorola的PCM编码芯片的时候,使用了它推荐的74HC4060的电路。
现在发现有些板子有问题。
大家注意看,正常情况下,8KHz的矩形波的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是8个2.48MHz矩形波的周期。
现在我发现不正常的板子,8KHz的矩形波的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是7个2.48MHz矩形波的周期。
我自己感觉是Q4与OSCOUT1之间没有足够的延时造成的,但是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请各位出出主意,先谢谢了!
备注:晶振边上的电容实际使用的是30p的。

楼主:
正常的时序

正常的时序应该是这样的。
红色标记的是左边的JK触发器的时序。

楼主:
可能出错的地方

可能出错的地方,我在图上圈出来了。
有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我甚至在怀疑是不是74HC4060质量不好造成的(^_^)。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以前做了十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没有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电路不是很稳定,有时候示波器的探头放在OSCOUT1上,8KHz的矩形波的高电平持续的时间是就变对了。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的引入了电容还是什么。我在OSCOUT1脚上加了一个15p的电容到地,还是不行。

网友A:
用正弦波驱动数字芯片,还用作时钟信号

器件阈值电平总有离散性的,怎么保证一定是中点触发?
OSCOUT2 是 2.048MHz 方波么?

楼主:
谢谢赤铸

OSCOUT2出来的不是方波,是正弦波。
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是芯片焊错了。本来应该是74HC4060,焊上去的是CD4060。
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法,OSCIN的下降沿导致其内部的计数器计数。也就是说OSCOUT1(右边触发器的时钟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沿与计数器的跳变沿对齐。
实际情况是CD4060本身的延时比较大,导致OSCOUT1的下降沿与其自身的计数器的跳变沿对齐。如图中的第三行CLK的下降沿与第二行K的跳变沿对齐(基本对齐)。导致CLK的第8个脉冲的下降沿与K的上升沿错开的位置非常小,也就是说CLK的8个脉冲的下降沿时的K有可能是高或者是低。
74HC4060的延时比较小,CLK的上升沿与第二行K的跳变沿对齐,CLK的第8个脉冲的下降沿与K的上升沿错开的位置比较大,保证了CLK的8个脉冲的下降沿时的K是低电平。

网友B:
???

"本来应该是74HC4060,焊上去的是CD4060"

难道两者性能差别那么大?????????

网友A:
CD4000 系列是早期的 CMOS 型号, 的确很慢

一般场合都可以用 74HC 代替, 除非就要慢的 (或要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