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几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10):
这是一个人体红外信号处理电路。用的是热释电传感器。大家帮我分析一下C2和C5是什么作用,我觉得是滤波,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极性要负端朝那边,还有他的取值是怎么决定的。C4和C8接在运放RF的两端起的是啥作用,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单电源供电咯

C2和C5,通俗点讲就是隔直电容,只通过交变信号,阻止直流信号对前后极的影响,坛子里有人说世上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直流,那么说是高通也没错。
至于极性,由于单电源供电,需要R3,R5,R8,R9提供固定偏置,故运放负端存在VCC/2的电压,右端高于左端,含极性的电解电容必须保证正向充电,就这么接了。

C4与C8负责交流负反馈。

网友B:
LS正解。取值跟你信号的最低频率、以及R4、R7有关。

R4和R7决定了输入阻抗,根据信号的最低频率以及输入阻抗、以及允许的最大插入衰减量,就可以计算出电容大小。

楼主:
谢谢

C1,C6,C7,都是旁路电容把,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网友B:
C1和R1组成一个RC滤波电路,滤波效果好。但是供电电流不大

C7是小容量电容,高频特性好。而C6是普通电解电容,高频特性不好。

网友C:
C1,C6应该看印刷电路板的具体接线来判断

多半是在电源入口附近接一个电解,在电路的末端附近再接一个电解。
对于C7主要是负责高频信号的旁路,因为电解的感抗较大,对高频的旁路作用较差

网友D:
D1

D1
P228是什么啊?

网友E:
D1检测出的频率很低,几HZ左右,C2,C5用电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