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使能端如何使用?

楼主(2008-05-10):
现有用到一个高频接收方面的IC.它有一个使能端口.但DATE SHEET上没有给出相应的接线图.此端口怎么用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看引脚描述,通常都有的。把那段描述文字复制来看看。

网友B:
一般给使能端一个高电位或低电位,

该芯片才能有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
具体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使能,可以试一下。如果对应的关系比较复杂,最好参考DATA SHEET

网友A:
有些使能脚能使整个芯片进入掉电模式,不仅仅是IO使能。

网友C:
3 个问题

1. 电平范围, 有的是标准逻辑电平, 有的不是, 甚至有电平到负电源的
2. 逻辑关系
3. 启/停时间

网友D(2012-12-18):
手册上有没有引脚说明,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