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5-10):
设计便携式专用接口信号检测仪
检测仪能通过通信协议控制舵机总体性能测试系统输出相应电压(电流)、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时序信号等,并可对所输出的信号进行测量、分析和提供测试结果。设计要能体现测试仪的便携性的特点。
专用接口输出信号特征:
电源电压:27V/14A;(要求检测仪检测到电源正常时,输出正负15V电平)
控制信号:
波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幅值:-10V~+10V;
频率:小于50Hz;
    自检信号:0至27V的阶跃信号,持续时间小于500ms,要求检测仪检测到上升沿后按设定时间输出27V。
    解锁信号:要求检测仪检测到指令后,输出将自检正常接地。
时延信号:要求检测仪检测到指令后,将专用设备控制信号延时确定时间输出。

网友A:
楼主需要什么?

如果是硬件框图, 楼主自己也能画: 电源, 放大, A/D, 处理器, 接口……
复杂的是算法。

如果是具体技术问题, 得你做的过程中发现了, 再来问

楼主:
帮小弟画个框图,谢了

我主要是不太清楚时序信号怎样测量,电源信号怎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