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磁敏传感器了解?

楼主(2008-05-16):
我的项目需要检测一个旋转单元的旋转位移,旋转是通过螺丝连接转盘实现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去旋转,旋转的转数也是任意的。上个设计是通过发射接受对管实现的。现在想用磁传感器
请问怎么用磁传感器监测这个旋转单元?有大虾做过类似的设计马?多谢多谢!能说哪家有这种传感器也行!
给点思路也行!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即可

楼主:
re;

哦,对了,补充一句,我们对价格还有要求,希望不要太贵的

网友A:
普通霍尔传感器很便宜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要精确的话要用好的,哪就贵了,以前做过这样的东西,是转向定位,要精确还要使用软件算法,所以最好使用其他方法

网友C:
低成本,霍尔是不二的选择。

楼主:
re

我们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转动的轮子上有个磁敏元件,旁侧一个磁传感器,通过测量磁的强度来确定转动的圈数,进而就知道了垂直位移的距离。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实现。还有这种传感器的厂家

楼主:
再问

再问:用反射式红外头与用磁敏传感器测位移有何不同?
从易操作性,精度,价格等方面来比较

网友A:
霍尔更方便

不过记录转动还可以用旋转编码器,精度更高,但价格要相对贵得多。

楼主:
ren

请问楼上,霍尔拿家的性价比高?

网友C:
霍尔不光便宜,在粉尘、油污较多的环境可以稳定工作。

而光电式的恰恰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楼主:
楼上能再推荐个厂家吗?

性价比高,稳定的阿!谢谢!另再问:还得专门单独买个磁铁吗?和霍尔器件是一一对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