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问题

楼主(2008-05-16):
振铃信号如图,1秒信号加上4秒的间隔,我的板子上没插电源的时候,若有来电,由振铃电路输出振铃;插上电源后,则由CPU输出音乐铃。现在我想让来电的时候播放音乐,因此通过检测电路检测到有高电平就输出音乐,判断对方挂机的方法是,每隔4S检测一次,若为低电平则关掉音乐,但带来的问题是当对方挂机后,这边音乐还要延迟几秒才能停止,试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如果能在对方挂机的同时这边音乐也停止就OK了

网友A:
可以多欣赏几秒钟的音乐也不错

网友B:
挂机了丝忙音,识别它...

网友C:
楼主不妨分析一下电话机振铃电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