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N个人说,电感性负载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5-16):
很多UPS不能接较大功率的电感性负载,厂家都这么解释!

甚至接变压器时,要用几倍于变压器容量的UPS才行!

接彩电也是!

我做了试验,从试验来看,应该是短路!

不解,唉!不懂!

网友A:
可能因为磁通建立要时间,这样开始感抗就小,电流大

网友B:
工频的不行

因为感性负载会向UPS反馈无功功率,容易损坏功率管。

DC-DC-AC的就没问题,与换流管并联的阻尼二极管,可将无功电流引入高压储能电容。

网友C:
LS正解,不过3楼对彩电的理解严重错误哦

楼主:
那能否请教“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的原因?

就是4楼说的,开始时感抗小的原因吗?

造这样说……感抗还与电流大小有关???

惭愧,还是不太明白!多谢指正!

网友D:
错了吧

通电瞬间
电容相当于短路,电感相当于断路

网友E:
楼主搞错了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特性

楼主:
我是这样试验的,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给初级线圈加电的瞬间经常可以看到先是峰值很大的尖峰,然后很快的稳定下来!

试了很多次,这种现象占的几率相当大,从这个现象看,在给变压器通电的瞬间,绝大部分的电压都加在了电阻R上。

所以从这个试验来看,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好像属实啊?

但如果解释为磁场还没建立的话,那么就可推论为电感与电流还有关系!

这不明显矛盾吗?

楼主:
困扰很久了,谢谢几位前辈指点!

楼主:
to PowerAnts

我用的不是工频的,是高频的UPS。
不是损坏的问题,是经常性的启动不了,在启动失败后常提示“过载”,偶尔也能启动,只要能启动就可以工作,一切正常!问题就在那一瞬间,困扰很久了!

厂家也告诉我说电感性负载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所以偶尔会提示过载!

6楼:xwj
彩电??哈,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说逆变电源拖彩电也怎么怎么……

望几位前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主的图解说明的是,相当于开路。

我同过两种计算方法,一种仿真发现结果居然不一至,按理久久归一啊!
后面才找到原因,电感负载接入电源时也有冲击电流峰值为正常值的两倍,稳定时间与L/R时间常数相关。就瞬间而言电感还是相当于开路而不是短路。

网友G:
可能跟变压器的饱和有关

接入的时刻不同,会使变压器的电流在开始的一个周期内比正常工作时大,电流大就可能使变压器铁芯饱和,
如果是大功率变压器,一旦铁芯饱和了,就会使电流变得非常大,产生尖峰。以前也讨论过大功率变压器在接入电源时,可能会导致过流保护器跳闸的帖。

网友H:
励磁涌流

网友F:
以前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分析表明

最不利的接入点居然是从0伏处接入。

网友I:
这个是maychang 04年发的帖子

在21ic已经搜不到了,是在baidu里搜出来的。

网友F:
我的分析与maychang一至,

真难为他打这么多字!
搞两个仿真图形就可以了!
不过还有一个,就算是不饱和的电感,也会有最大为两倍的冲击电流。还有我认为对于饱和过流的稳定时间应该远远小于L/R,可惜没法仿真饱和效应。

网友J:
通电瞬间

按我一般理解,通电瞬间点感是相当于断路,电容才是短路。
如果变压器次级或者后面接了负载,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接了电脑,音响功放这些设备,他们内部有大容量的电容,在通电瞬间需要很大的充电电流。
楼上说的变压器空载跳闸,可能是因为功率因数太低,而不是过流。

网友H:
励磁涌流

1 概述
  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一种静止电器,用于把低电压变成高电压或把高电压变成低电压,是交流电输配系统中的重要电气设备。当变压器合闸时,可能产生很大的电流,本文主要论述该电流的产生和影响。

  2 励磁涌流的特点
  当合上断路器给变压器充电时,有时可以看到变压器电流表的指针摆得很大,然后很快返回到正常的空载电流值,这个冲击电流通常称之为励磁涌流,特点如下:
  1)涌流含有数值很大的高次谐波分量(主要是二次和三次谐波),因此,励磁涌流的变化曲线为尖顶波。
  2)励磁涌流的衰减常数与铁芯的饱和程度有关,饱和越深,电抗越小,衰减越快。因此,在开始瞬间衰减很快,以后逐渐减慢,经0.5~1s后其值不超过(0.25~0.5)In。
  3)一般情况下,变压器容量越大,衰减的持续时间越长,但总的趋势是涌流的衰减速度往往比短路电流衰减慢一些。
  4)励磁涌流的数值很大,最大可达额定电流的8~10倍。当整定一台断路器控制一台变压器时,其速断可按变压器励磁电流来整定。

  3 励磁涌流的大小
  3.1 合闸瞬间电压为最大值时的磁通变化
  在交流电路中,磁通Φ总是落后电压u90°相位角。如果在合闸瞬间,电压正好达到最大值时,则磁通的瞬间值正好为零,即在铁芯里一开始就建立了稳态磁通,如图1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变压器不会产生励磁涌流。
3.2 合闸瞬间电压为零值时的磁通变化
  当合闸瞬间电压为零值时,它在铁芯中所建立的磁通为最大值(-Φm)。可是,由于铁芯中的磁通不能突变,既然合闸前铁芯中没有磁通,这一瞬间仍要保持磁通为零。因此,在铁芯中就出现一个非周期分量的磁通Φfz,其幅值为Φm。
  这时,铁芯里的总磁通Φ应看成两个磁通相加而成,如图2所示。铁芯中磁通开始为零,到1/2 T时,两个磁通相加达最大值,Φ波形的最大值是Φ1波形幅值的两倍。因此,在电压瞬时值为零时合闸情况最严重。虽然我们很难预先知道在哪一瞬间合闸,但是总会介于上面论述的两种极限情况之间。
  变压器绕组中的励磁电流和磁通的关系由磁化特性所决定,铁芯越饱和,产生一定的磁通所需的励磁电流就愈大。由于在最不利的合闸瞬间,铁芯中磁通密度最大值可达2Φm,这时铁芯的饱和情况将非常严重,因而励磁电流的数值大增,这就是变压器励磁涌流的由来。励磁涌流比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大100倍左右,在不考虑绕组电阻的情况下,电流的峰值出现在合闸后经过半周的瞬间。但是,由于绕组具有电阻,这个电流是要随时间衰减的。对于容量小的变压器衰减得快,约几个周波即达到稳定,大型变压器衰减得慢,全部衰减持续时间可达几十秒。
  综上所述,励磁涌流和铁芯饱和程度有关,同时铁芯的剩磁和合闸时电压的相角可以影响其大小。

  4 励磁涌流的影响
  励磁涌流对变压器并无危险,因为这个冲击电流存在的时间很短。当然,对变压器多次连续合闸充电也是不好的,因为大电流的多次冲击,会引起绕组间的机械力作用,可能逐渐使其固定物松动。此外,励磁涌流有可能引起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动作,故进行变压器操作时应当注意。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前辈指点!

刚一字一字的看完maychang的帖子,还不是太明白!
但终于找到了原因,我再看看!
我现在采取的办法也是串电阻的方法,不知是不是电阻串的太大了,偶尔也不行,不过效果已经明显改善了!
周一再试!
再次感谢,这个小线圈可真复杂!

楼主:
再次感谢shalixi

谢谢!
看来我要麻烦了,我现在就是要用UPS驱动变压器,现在串的是电阻,效果明显,但有时仍然不行!

我是不是得实时检测UPS的输出相位,再测继电器触点动作延迟时间,再去控制……是不是太复杂了?
可继电器又有个体差异,好像也不太行得通啊!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周末愉快!

网友H:
动作时间或者过流动作电流

UPS的过流动作时间大于励磁涌流的时间或者UPS的过流动作电流大于励磁涌流

网友K:
电感性负载通电瞬间相当于短路???

我对t.jm说的"最不利的接入点居然是从0伏处接入"。有一点疑惑.
我厂有120KVA的变压器为两相380输入,带载初级最大电流316A,次级输出20V,电流5000A,在变压器空载时为6A,而且在通电瞬间电流不超过6A,更不存在跳闸问题,且变压器通电时均从0V起调.还请指教.

网友L:
ew

电感的电流不能跃变

网友F:
25楼,不用怀疑了,好几个人的分析都是这样的.

这里的0V是指相位值,不是指有效值为0V.
这是我的计算过程:
第一张图:从峰值接入.
第一张图:从0V接入.

网友M:
变压器是不能够被看成电感的,尤其是接了负载后

理想变压器是电抗为无穷的电感,实际变压器的电抗很大,量变引起质变,

用一个真实的电感做实验,电流在初始的时候不会突变的,是渐变的,我做过。

网友H:
考虑铁芯饱和,28楼第二张电流还要大得多,其中含不小直流

不过直流分量是衰减的。

网友F:
本质是样的,看你怎么解读,差异也要注意,

差异只是因为电感一般是不饱和的,变压器在设计上为了得到最佳的效率和功率,肯定会让它接近饱和。从分析图中你可以看出变压器为何饱和,也可以看出就算不饱和时也有冲击电流。可以预测如果把50HZ的变压器用100HZ测试,它的表现就与电感相似了。

网友G:
电感电流是电压对时间的积分,所以只要电压的方向不变,

电流就会一直增大。因此是在0点附近接入时,变压器中电流可达到最大值。

网友N:
这样说来

空载变压器通电瞬间出现大电流是因为磁通Φ饱和了
但带载变压器通电瞬间不出现大电流是因为磁通Φ不会饱和(其能量都给了负载)

我理解的对吧?

网友O:
回楼上

不对。
变压器有载,也可能在通电瞬间出现大电流。

网友H:
带载变压器通电瞬间的电流是励磁涌流和负载电流的叠加

空载变压器通电瞬间出现大电流是因为磁通Φ饱和了
但带载变压器通电瞬间不出现大电流是因为磁通Φ不会饱和(其能量都给了负载)
------------------------------------------------------------------

一般来讲变压器负载合闸的电流更大。所以,一般要求变压器能够空载合闸送电就空载合闸送电,这不仅对变压器有利,对电网的冲击也小。主要看断电时的情况和负荷的重要程度

网友P(2010-08-02):
ups的变压器一般要做成漏感比较大的那种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