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正在使用双向可控硅BTA12 和 MOC3063

楼主(2008-05-17):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下面图片当中12脚二极先导通,BTA12后导通,
如果BTA12响应慢点,MOC3管通电导通,64脚也导通
电流经过6脚 4脚360欧的电阻再到负载LOAD
我有个疑问就是MOC3063导通后 , 64脚电阻很低,360欧也是很低
怎么不会有大电流经过64脚,360欧电阻,从损坏MOC3063 ??

MOC3063导通后,利用360欧的压降,使后面的BTA12的门极导通,
虽然BTA12导通,使AB两点的电压变低,
从而保护前面的MOC3063的64脚避免承受过高的电压,
但是毕竟MOC306先导通,BTA12后导通,
如果BTA12响应慢点,MOC3063的64脚照样承受高压,
但是实际上没有大电流流过MOC3063的64脚   请问 为什么???

网友A:
其中的两个电阻就是用来限流的,况且还有负载电阻串在其

网友B(2008-08-13):
电阻阻值选择!

MOC3063的第6脚和A之间的电阻如何选择?在12N60没有导通时,A脚没有电压,那么12N60的门极驱动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C:
所以多数情况下很多人都会在电源里面串个L啊

呵呵,大电流即使有,但响应终究是非常快的,你用普通的电流表未必反应得过去,而且2个360欧姆再加上负载限流,电流也不可能非常大啊,不过一般俺用的电阻都比你这个大,俺多数都选择2K左右的电阻

网友D:
原因

因为MOC3061/2/3 是从电源过零时开始导通的,所以不会产生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