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cd4027的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08-05-22):
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调试问题是:每按一次按键,Q输出改变一次状态,但是感觉键盘抖动太厉害了!于是我在R2两端加了0.1uf的电容,结果键盘按下是继电器吸合按键松开时继电器断开!

网友A:
加一个RC的消抖动。

    在原来R2的位置换成一个电解电容(1U~10U),将R2改接到这个电容的正极与开关之间。

楼主:
谢谢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cp端输入波形,基本没有抖动。
问题是Q端输出跳变。有时我按好几次按键Q端却始终保持高电平或保持低电平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在开关上串联10K电阻。CP脚接1uF电容到地。R2改成100K

楼主:
谢谢,但是

这个方法我试过,但是当我按下键是Q=1,我一松开Q=0,输出无法保持。不知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高手指教,我已调了两天了,还是不好用!!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我上面电路的功能。通过按键实现对市电的开关控制

网友A:
实际上是一个双稳态触发器的设计。

    这是涉及双稳态触发器的设计。再看看4027真值表,发现电路设计没有明显的错误。

    如果不是开关抖动的问题的话,唯一可以怀疑的就是R端的外围设计了,就是C1和R1的参数不合适,也许下拉电阻太大了。将R1改小、C1增大再调试看看。

网友C:
看看按键去抖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8楼,看看按键去抖电路.我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是那本书或资料吗?

网友D:
应接成D触发器

网友E:
cmos除个别型号外,都不允许上升沿太缓

网友E:
个别型号如40106等就可以

估计6反、同相门都可以。

网友E:
上升沿太缓

输出不可预测,不同的品牌会有不同的结果

楼主:
谢谢!!

10楼,我直接用d触发器cd4017行吗?
谢谢autwl,不过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上升沿太缓或者用什么jk触发器可以代替cd4027实现上面电路的功能??

网友E:
d触发器4013,R2并104试过可以

但不保证其它牌子的4013也可以,或所有情况下都可以。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偶都会在S?串个数百的电阻,避免电容充电瞬间对电源造成的冲击,这时并104是不行的,试试小一点的。
最好加个门,如施密特4093、40106都很好,并1u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autwl,我试试

楼主:
改进后的电路:

楼主:
问题:

当我按下s1时,Q=1,当我松开时Q=0,Q端输出无法锁存,是什么原因??
另外,改变C1,R1的值似乎对输出没有影响,不知7楼是根据什么原理要调节R1,C1的值

网友E:
你这设计,C2不能大于0.1u。R4=0时,C2约可是0.1u

不允许上升沿太缓,呵呵可能偶不会描述。
具体点说:如要想通过加大C2来减少抖动,只能在4027CP前面加个40106之类的门。

楼主:
谢谢

上楼说的很对,我现在明白了!谢谢aut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