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工作时正负电源不相等时(差1V),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网友A:
影响不大。

网友B:
我的产品中就有正15V,负5V供电的

网友C:
等效于输入共模电平偏移0.5V, 影响很小

网友D:
如果有偏移但很稳定且信号在电源范围以内可以,否则影响

楼主:
输出电压也会偏移吗?

网友E:
输出偏移多少,看该型号运放的共模抑制比

一般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F:
.

  运放没有“地”这支脚,只有Vcc Vee两只脚,所以他只知道你给他的电源总值,但不知道你给他的是+10V -20V还是+20V -10V的。
  他的输出只忠实于输入脚的电压设置,和你的Vcc Vee对地多少无关。

网友G(2011-01-02):
喔~ 受教了

网友H:
9楼的说得对,不要把0V看得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参考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