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视频中的DOT CLOCK 点时钟?哪位大虾给个详细的解释,谢

楼主(2008-05-22):
何为视频中的DOT CLOCK 点时钟?哪位大虾给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随便猜猜:

在OSD芯片上都有一个叠加一个点的宽度的振荡器,一般是由LC振荡电路组成,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点时钟;

网友B:
就是每个像素的同步时钟吧...

网友C:
圈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