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2008-05-23):
现有用到一个直流升压电路.将1.5伏电压变为3伏电压.现在整机的工作电流为17MA.如果用3伏直流电源给整机供电的话那么整机电流只有5MA.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怎样才能使整机电流降下来?????

网友A:
尽量提高你的升压电路的效率...

但是怎么降,电流都不会小于10mA。

网友B:
不用专用IC的话,1.5V下能有60%的效率已经不错了

楼主:
贴图

请两位楼主讲得明白一点好吗?此电路如何改进,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呢?(整机电流尽可能的小)

网友C:
整流改5817压降会小些

电感ESR大了些,小体积大电感的特点。提高频率可降低这一块损耗,不过内部VMOS的推动损耗又却因此增大,难办

网友A:
还是建议你用二节1.5的电池吧~~~~

网友D:
3v-5mA,1.5v-10mA,要你17mA算客气的了

这个效率高一点

网友E:
1.5V升压器,效率一般都不高的

楼主:
电源的效率如何计算???

那位大侠能说一下吗???/难道这个整机电流没有更好的方法降下来吗????

网友F:
可以试下升压型的电荷泵

效率比较高,一般都有倍压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