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路,急!急!急!

楼主(2008-05-23):
跪请各位大虾帮忙!

电路要求

一、信号源:方波

1、  频率:5Hz~200 Hz

2、  电压:10V~16V

3、  方波宽度:1ms~10ms

二、要求

1、  当信号源频率为5Hz~100 Hz时可选任意频率使其输出的方波频率、电压不变,宽度减少5%~15%毫秒(无级可调),并要求实时输出;

2、  电源电压:直流12V;

3、  当不接电源或元器件损坏时,输出=信号源;

4、  频率变化极为频繁及工作温度较高,元器件的耐用性要好。

网友A:
毕业设计吗?

网友B:
5~100Hz信号用单片机作就可以

先将信号源整形,采集信号源的频率,根据调节宽度的输入来调节输出方波的占空比。如果是按键的加减调节宽度,无需AD转换器,如果是模拟的输入需要选择带AD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