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可靠性如何?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这些参数数据手册上应该有。

楼主:
公司仓库的都是国产的,市场上随便买的!

没怎么用过这东西,月底要交货的产品正准备用,没底!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tyw贴的,谢啦!

网友B:
我用PTC做保险丝,真晕呀

网友C:
只要正确使用,可靠性没问题,不会出现楼主担心的情况

网友D:
只要不超过耐压和使用温度限制,我设计的很多产品在大量

楼主:
好的,谢啦!心里踏实多了!

谢谢啊!

网友E:
市面类似产品良莠不齐,购买时要注意

我就买过根本不起作用,有的根本就是断的。

网友F:
动作时间会不会太慢了?

网友G:
RE

只要不超过上限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不过要注意了,市场上可是有不少假的哦。

网友C:
自恢复保险因利润较高,所以假货不少,确实要格外留意

大批量采购时最好用电流源做个实验板,抽样检查合格后再生产。

楼主:
多谢各位了,已经抽样测试了,所以才决定用的,效果还好

我直接用它短路电源试的,哈,可以关断!
这玩意确实反应及其迟钝,不过不是用来保护IC的,我是防止万一哪里短路引起着火!
起限流作用,避免开机换保险丝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