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通信

楼主(2008-05-23):
我的初步思路是做一个无线遥控,在遥控器上MCU加无线收发芯片+按键,主机加无线收发芯片和主控制MCU实现无线遥控,请做过这方面的高手给个建议?

请问:无线收发芯片的选型哪种好?(这个对距离只有几米,速度要求一般,单工方式就可以了?
   是不是通过单片机串口实现?需要什么协议?(比如ZIGBEE)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个收发模块啊,要是只有几米。红外的就可以。直接

可以用个收发模块啊,要是只有几米。红外的就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B:
没必要用那么复杂的协议

    用无线芯片的话要对芯片进行编程控制,不是用串口那么简单,看来你完全没有相关概念,不建议这么做,去买现成的模块吧,根据需要的距离和适用的无线管制规范进行选择。

网友C:
买个适合你自己的模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