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08-05-24):
(无正文)

网友A:
无需控制速度和步长

最多需要确定位置,这需要采用机械装置放大行程,然后用位移传感器检出。

网友B:
他说的模型的舵机吧,没有速度控制,只有位置控制。

网友A:
当然肯定是模型用的舵机了

如果是航空、航天用的舵机哪有用MCU控制的,而且用专业舵机的人也不会到这来问该怎么用。

网友C:
满足你

舵机的速度跟电位器的角度有关,比如说同样100K的电位器,120度与85度的相比,85度的在相同的控制角度下,电压变化要大一些,因些舵机的速度与角度都会大一些,快一些。电位器的中间值(如100K的电位器在50K位置上)就是舵机的中心。在软件上,你可以跟据舵机的总角度与选用的(TX上)电位器的角度来设定步长,一般电位器用85度与120度两个,一个是油门,一个是方向(针对车模)。舵机的脉冲范围一般是700---1500----1900uS,1500是中心。

网友(2013-01-13):
MG995也是模型舵机吗?怎么控制旋转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