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dc/dc电路中电池工作时间

楼主(2008-05-26):
我用NI-MH3.6V 40MA做DC/DC电源,放电电流80MA,请问能工作多长时间,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NI-MH 3.6V 40MA是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是MAH吧 (40MAH,没有可能吧,难道是400MAH)

如果是的话就是容量除于工作电流等于电池放电时间.

网友B:
如果是直接测试电池的输出电流,则放电时间与负载性质无

如果是测试DCDC输出电流则需考虑转换效率。

网友C:
恐怕就半个小时

网友D:
这个问题,自己搞几块电池测试一下实际时间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