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 VS MAX487 VS MAX1487

楼主(2008-05-31):
这三个芯片,哪个芯片的驱动能力强?哪个通信更可靠?
从客服总门反馈回来的说485比487驱动能力强,通信更可靠,这可能吗?
485不是只支持32个节点吗,而487支持128个节点,只是487是低功耗而已.难道低功耗驱动能力就差?

网友A:
驱动能力是一样的,至于可靠性则由型号尾缀决定

    487和1487是轻负载,所以可带节点多,只是轻负载在同样干扰下会比重负载的影响明显而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加强总线可靠性设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不过,节点数不多就没必要用487或1487,毕竟二者的价格有差。另外要注意,这类芯片现在已经开始有假了,要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