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死点检知器电路分析!谢谢!

楼主(2008-05-31):
微电脑高速冲床下死点检出器:
1.感应器工作距离设定:按设定开关后出现199,使冲床置于下死点位置,调整并固定感测器与感应板的间距0.8~1.2 mm(变差值显示为80~120),“--”符号跳到中间,设定完成后需要按设定开关复原。
2.监视值设定范围±01~±99 um,监视值依您实际需要的精度设定。
3.开始冲压后,前面4次,自动抓取平均高度作为基准参考值,第5次开始检测。(当检出器断电或感应线离开检出器再重新插入时,此值才会重新计算)。
4.OP:此为感应器断线时会出现。
5.HI:太高,异常灯及高的黄色灯会亮。(距离超过监视值)
6.LO:太低,异常灯及低的红色灯会亮。(距离低于监视值)
7.EO:为误送检知,材料断料检知等异常时会出现。
8.本机台设有自我检知功能。

单片机是台湾合泰10位A/D转换器的高性能8位单片机。
中文资料:
http://www.zymcu.com/holtek_file/ht46r23.htm
受控振荡源:从电路图分析看传感器内部可能是一个线圈(内部被封死了),共同组成电感三点式振荡器,感测器与感应板距离越近,振荡幅度越小,图中的电压值也随之变小。

请各位分析下电路图,特别是能在程序上多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感测器外观

楼主:
安装示意图

楼主:
冲床置与下死点时H=0.8~1.2mm,变差值显示范围80~120

楼主:
这里高手很多?有点难就没人帮忙了??????

网友(2024-08-23):
这个检测电路受温度影响导致检测不准,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