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贴片封装到直插封装的转接头

楼主(2008-05-31):
板上画的封装是SSOP的,但仿真器的接头是直插式的,由于SSOP引脚太小,想引线出来接一个直**座都难,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以一头是SSOP封装,可以接在板上,另外一头是直插封装的座子

网友A:
还是用ok线焊出来吧

楼主:
什么是ok线啊?

二楼麻烦指教

网友B:
没有这样的转接座

根本原因是无法固定,只能焊线。

网友A:
是一种很细的彩色导线,不用剥头可直接焊

[url=http://images.google.cn/imgres?imgurl=http://image.ecchn.com/news/2007-12-20/t200712201141437.jpg&imgrefurl=http://www.ecchn.com/20071220ecinfo8713631.html&h=288&w=432&sz=40&hl=zh-cn&start=7&um=1&tbnid=m0pozo36objqzm:&tbnh=84&tbnw=126&prev=/images%3fq%3dok%25e7%25ba%25bf%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rlz%3d1t4gzaz_zh-cncn277cn277%26sa%3dg][url=http://images.google.cn/imgres?imgurl=http://www.keces.com.tw/2_diyproject/d0305001/mky6h30_013.jpg&imgrefurl=http://www.keces.com.tw/2_diyproject/d0305001/d0305001.htm&h=579&w=800&sz=62&hl=zh-cn&start=8&um=1&tbnid=hfovjue2u_lsmm:&tbnh=103&tbnw=143&prev=/images%3fq%3dok%25e7%25ba%25bf%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rlz%3d1t4gzaz_zh-cncn277cn277%26sa%3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