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菜鸟请教:如何在10万伏的电柜中取出12V 1A直流电?

楼主(2008-05-31):
这12V用作电柜中的一些信号采集使用,有经验的朋友们可否指点个方向?谢谢!

网友A:
晕,这么高啊~~~~~~~~```

楼主:
用电池试过这个采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想把电池去掉

网友B:
楼主的信息有误

   配电柜哪有10万伏的

楼主:
是变电站的开关柜

网友C:
变压器降压。

楼主:
CHUNYANG大虾的无线发射或接收的模块待机电流最小的是多少呢

校友发贴太快了

网友B:
楼上的发Email给我

论坛里请不要涉及任何非技术内容。

网友D:
我在电力系统工作

100kv线路要不就在露天开关站配电,要不就是使用全密闭的开关系统!
不会有开关柜!
至于变100kv为12v,!第一,安规不允许,一次二次电混为一潭。第二,设备不允许,即使使用变压器,这么高的耐压价格恐怕高的惊人!第三,危险太危险,这可不是儿戏。用电池着实不错。

网友E:
很明显,是LZ搞错了

网友F:
应该是10kV的吧,在不影响电压互感器测量准确的条件下用一个变压器接在此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上。

网友G:
开什么玩笑!

当是玩具啊,谁会允许这么干.

楼主:
搞清楚了,这产品非用电池供电不可!

谢谢各位大虾的回贴指点!

网友H:
用太阳能充电的电池

网友I:
这个是可以的!

虽然楼主的这种设备我没有直接参与设计过。

但是,我前年在深圳天安数码城一家公司面试的时候。

他们公司的产品的取电就和这个类似。

他们公司的产品挂在高压输电线上,利用耦合取电。

取电后给单片机使用。并且还和我说可靠性要求很高很高。

因为这个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就不再允许拿下来,如果坏了,就非得等到该高压线路因为其他原因停电才可以拿下来更换。

网友J:
电压互感器+变压器降压

用于电力测量的电压互感器,输入电压可达百KV级,输出3K/100V的都有,再加个变压器就行了,可靠性安全性都有保障的。

网友K:
楼上的方法不错啊,还有保障!

开眼界了!
我也见过做类似产品的,旁边就是“充足的电力资源”,可就是不敢用,哈哈,也是采取太阳能的方式!

楼主:
请教蚁力神,这互感器和变压器在哪里可以采购?

网友J:
支援老区企业

中国.甘肃.天水.秦州区长开路6号

楼主:
回LS:网页打不开的

网友K:
晕,baidu不会???

http://www.tsck.com.cn/

网友L:
耦合取电多的是,特别

是在一些电机保护用的过流或过压检测用的控制器上都有应用,呵呵,以前还见过有人拿这申请专利呢,吹嘘为‘不用电的控制仪表’

网友M:
太阳能的想法好~

^_^环保啊

网友I:
虽然是不要用电

从高压线上取电电费是省了

但是,高压线上的干扰也进来了

可要想办法把干扰干掉啊

比如打雷的时候,高压线线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