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6-02):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HMZ1系列PTC热敏电阻(用于过流保护) >>
编号: 71213492316
名称:过流保护用PTC(自恢复保险)
点击数:474

一、           产品概述:
过流(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对异常温度及异常电流自动保护、自动恢复的保护元件,俗称"自复保险丝""万次保险丝"。它取代传统的保险丝,可广泛用于马达、变压器、开关电源、电表、充电器、电子镇流器、锂电池等电子线路的过流过热保护, PTC热敏电阻通过其阻值突变限制整个线路中的消耗来减少残余电流值。传统的保险丝在线路熔断后无法自行恢复,必须更换,而PTC热敏电阻在故障撤除后即可恢复到预保护状态,当再次出现故障时又可以实现其过流过热保护功能,不需更换。
选用过载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作为过流过热保护元件,首先确认线路最大正常工作电流(PTC热敏电阻的不动作电流)和PTC热敏电阻安装位置正常工作时最高环境温度、其次是保护电流(PTC热敏电阻的动作电流)、最大工作电压、额定零功率电阻、最大耐电流(冲击电流),同时也应考虑元件的外形尺寸等因素。
我公司生产的产品特点:耐冲击电流大,远远超过现在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可靠性高,耐压高、反应快、体积小、寿命长。
二、           工作原理:
   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通过PTC热敏电阻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 PTC热敏电阻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超过要保护的电流时, PTC热敏电阻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 PTC热敏电阻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