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1/02等系列II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现有一批产品出现如下问题:
     使用为24C64为存储芯片,其中WP引脚是接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用单片机控制.现出现的现象是运行将近半年的时间,客户突然反映系统不正常,查为24C64里面的数据有部分已丢失.分析应该是上电时芯片被改写了.
     有类似现象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A:
如果能确认是上电时改写的就好办了

可以在WP端加个RC电路,象RC复位电路一样的。

但改写EEPROM往往发生在程序跑飞时。

网友B:
I/O口加只上拉电阻

WP脚悬空就能写入了,而cpu在上电复位到正常工作,这段时间内I/O口有可能是悬空的,复位结束后才拉高,你加只10k上拉电阻把WP强制拉高试试(一般cpu内部上拉为50k~100k).
你的系统有冬眠吗,冬眠前要处理好.

楼主:
回复上面两位

先说谢谢了,
是这样的,我WP脚有上拉电阻,4.7K,工作了半年了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半年后,几千个相续坏,我认为是上电复位时造成,但是无法确认.
awey说:
可以在WP端加个RC电路,象RC复位电路一样的。可以再详细点吗,这样加有什么好处,是电阻接地还是电容接地.可以解一下吗

网友A:
WP是高保护,可接电容到电源,电阻到地

上电时,保证WP是高电平。

问题我上面已经说了,数据丢失可能不是上电造成的。

楼主:
我现在也是认为程序有可能造成,因为WP是接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上,所以意味着,能不能写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所以我现在就撤底禁止写(包括单片机里面也没有写入的程序),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情况可以改变里面的数据,就是在上电的时候。所以我需要一个快速上电的电路,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因为产品已经买出去了,现需要及时处理。
awey :是有经验的前辈,所以希望可以再说明一点,我直接接高电平不是比加一个电阻电容要快吗?问题二就是用了电阻电容后时间常数多少为最佳。

网友C:
如果是电路的原因,为什么头半年没问题?

我觉得电路设计方面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都是半年以上才出问题,而且很多都坏了,应考虑是否是程序里对其的写入次数过多?

网友D:
很有可能,但也不排除硬件问题

比如电解变值,上电时间变化、电源纹波变化等

网友B:
有几千个坏,可能软硬件都有缺陷.

就lz提供的这点信息,很难再找出其他原因了.
现场情况怎样?工业环境么?有无强电强磁或高频设备干扰?

网友E:
ddddd

能是。。,写到EEPROM的寿命了。100w次

网友B:
非也,非也

半年≈180天=180x24=4320小时=4320x3600=15552000秒
100x10000次÷4320小时=231 次/小时
相当于3600秒÷231次=15秒/次
15秒就要写一次,死马东东马
果真如此,则这个方案不妥.

网友F:
re

1.写入次数过多
2.器件问题,我曾遇见过。当年飞利浦出过此问题。

网友A:
晕!我在这里说胡话!!!

楼主:
我每天只需开一次机,每次开机只写入一次,其它时间都是读数据,单片机控制WP是只读不写(高电平).这就是程序里面的大至情况.
不可能是存在写的次数较多,我还是认为电源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不排除其它原因.
我如果在接高电平的同时再接入电阻与电容,应该接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G:
处理SCL/SDA锁死的问题了吗?

楼主:
返回来的机子24C64里面的程序是有部分更改(擦除)了,有大部分是没有更改,我认为是上电的时候程序运行到写IIC的时候,此时电源不稳定,数据也不稳定.
但是我原来的程序是有一段延时的,至少100MS以上近1S的时间,不知道哪原因??

楼主:
yewuyi:

yewuyi:
     是指什么,是不是让它为无效电平,我每次写完了程序后都会这样做呀,也就是高电平后面都会有一条(SETB   CLK   SETB   DAT   SETB   WP)

楼主:
还得问一下

还得问一下,我现在改PCB了,需要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也就是 awey说的,还是不明白加了有什么用,需 awey回复一下,谢谢!是多大的最合适

网友G:
看看这里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835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836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836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是否公开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找到问题点了

我现在找到了问题点,但是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程序里面有一段大意是这样的,一开机,马上进行IIC进行读数据(读前10个字节),前100字节是我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我第一,二个字节是55 aa的标志,当第一,二个字节读进来时不是55  aa时,说明IIC有可能不是我要的资料。所以后面的程序有一些相应的处理。当然,我还在近100字节时有一个备份区,当第一区读错误两次,再去读备份区里的数据,当数据正常时,此时将备份区里的数据写入第一区,
   上面这段程序大家应该明白吧,
   我就是将这段程序删除,做了几十台,和没有删除这段程序的也做了几十台,放在老化区,手动连续开关电源,问题出来了,到了几百下时,没有删除这段程序出现很多24CXX里面的数据前100个字节都被改写了,请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H:
C64

跟WP引脚有什么关系,无关的,片坏了

楼主:
大家好,我前面说了点

很清楚,我这个原因是应该就是在上电的时候出现的错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就是删了一小段程序就好了.这段程序如果是正常运行是绝对没有问题,我个人问题就是在上电不稳的情况下,写入的次数出现错误,本来程序需写4个字节,后由于上电不稳,写了4个以上的字节,所以造成后面的资料乱了.

网友I:
系统是电池供电的吗?

开机后延时500ms以上再读写E方。

楼主:
回复 zjh006

系统是由变7805供电,加有一个1000UF/16V和104PF电容,程序原来也有近500M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