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插线板上有电器插拔,会给电路有干扰吗?

楼主(2008-06-03):
我的设备通过开关电源供电,5V的HC595能检测到有脉冲,这个问题通过换过CE的开关电源能解决吗?我的开关电源是普通的没CE认证的开关电源,找了个中北创新的交流滤波器,在直流端并了个TVS,好一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这是火花干扰所致

本质的解决办法是用质量、性能均可靠的电源,是否CE倒不是一定必须。

楼主:
能推荐一个吗?

台湾明纬的如何?

网友B:
可以

明纬的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