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外扩SDRAM出问题,写一位,四位同时变??

楼主(2008-06-03):
2410外扩了两片SDRAM,32位数据宽度。用AXD往里面写数据时发现,写32位其中一位时,有四位同时改变。例如:想把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变成
"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结果得到的是
"10111111,10111111,10111111,10111111"。
板子没问题,做了二十几块,只有一块这个样子。FLASH、SDRAM也是新换的。
真是想不通。

网友A:
如果相同的程序,那么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

1,地址线是不是短路了,bit0和bit1,(32位应该用不到)
2,ram上的BANK0和BANK1选择是否正常,还有LDQM之类的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