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看这两电路(有图)

楼主(2008-06-10):
这两电路是用来转换视频信号的,请高人指点一下其工作原理和器件参数的设定依据,谢谢!

楼主:
第二个图

网友A:
双端转单端.

网友B:
是不是不平衡信号转平衡信号的东西?

就是用变压器偶合一下,把信息从不平衡传成平衡,然后通过双绞线之类的传出去(会比不平衡信号传得远很多,增强抗干扰能力)。
那些电阻电容一般是匹配阻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