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问题

楼主(2008-06-10):
我现在有块板,板上系统的地是不跟外界的大地连接的,但是板上还有个RJ45接口与另外一块板连接,而这块板的地是接大地的,问题是,只要两块板通过RJ45相连接(此时两个板的地也连接起来了),我这块浮地的板工作就不正常,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一影响,两个板的地之间需要怎样的隔离措施而又能让信号从一块板到另一块板通过呢?

网友A:
什么信号?网卡是有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B:
除非是一些廉价开发板省掉了网络变压器,否则正规的都有

没隔离的话自己去买一对接网卡的光收发器用光纤隔离吧
很便宜的

网友C:
RJ45的地与系统地不是一个地来的.

是两个不同的地.
(就看你怎样处理了)
一般RJ45的地接大地(外壳)
系统地经电容再到外壳.

网友D:
简单的用电容吧。通交阻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