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C28J60的调试方法

楼主(2008-06-10):
最近在做相关ENC28J60接入以太网通讯的相关项目

用到的控制器是DSPIC33系列的,直接接SPI接口与ENC28J60进行通信,没有使用TCP/IP协议.

在此想请教各位DX们,一般用什么方法来调试ENC28J60来进行通信?

小弟十分感激!

楼主:
nobody

没有人回答???

楼主:
我顶

我顶,顶到有DX回答为止!

网友A:
http://www.21ic.com/news/html/68/show15120.htm

搜一搜资料很多呢

楼主:
谢谢zgl7903

接口电路这些我都弄完了,我想知道的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调试.

就是MCU与先对ENC28J60进行写操作,然后再进行读操作,看读出来的数与写进去的是否相同,来进行调试验证么?

似乎应该不是这样进行调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