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矩阵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信道间串扰。串扰的途径有很多,

可能通过电源,也可能直接由导线、元器件辐射,分布电容耦合等等。

楼主:
请教00

假如是电源串扰,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增强电源滤波、去耦、高频隔离等。

网友B:
还有.电源功率足不足.

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相关IC上的任何一脚假焊或之类都会造成这样.
比如:相邻的两个都是地脚,一个接触良好,一个差点.也会.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发货,就把板子全拔了下来,没有再用.

今天为了要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重新装上,却很清晰,一点问题都没有.

会不会是和 lai832 所说的假焊或虚焊所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