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激光跟踪问题

楼主(2008-06-11):
我做的一个项目: 1个直径5米的大轴和1个直径3米的轴相距20米,2个轴同步旋转,现在要在其中一个轴边缘装激光发射,另一个轴边缘装激光接收,当2轴不同步的时候做指示和报警。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芯片或者电路或者模块?

网友A:
红外+透镜较简单

上海巨马电气 光电,接近,光纤,光幕,冷热金属检测 等传感器样本
http://www.sh-jmdq.com/products.asp?id=32

 JM-24400检测形式 X:漫反射式 Y:反射板式 T:对射式T:5具 备 型 号DC型NPN常     开GD-D-NK-□常     闭GD-D-NH-□常开十常闭GD-D-NKH-□PNP常     开GD-D-PK-□常     闭GD-D-PH-□常开十常闭GD-D-PKH-□触 点 输 出AC型常     开常     闭触点输出交直流通用 24-250VAC/DC    ■额定工作电压[V] (纹波峰值≤15%) [V]DC10﹍36VAC工作电流        晶体管/可控硅/继电器    [mA]200mA响应时间                            [ms]<3指 向 角3<SUP>0</SUP>﹍20<SUP>0</SUP>电压降         晶体管/可控硅/继电器<1.5V消耗电流                            [mA]≤20差动距离<15%极性保护 ▲               短路保护 ■▲     ■动作指示 ◎◎工作环境照度  LUX白炽灯(受光面强度)≤3000太阳光(受光面强度)≤10000工作环境温度                        [0C]-25﹍+55外壳材料ABS连接方式    Y:引线J:内接线C:插件Y防护等级IP65符合标准GB/T14048.10备注:外形尺寸可按用户要求生产

光电式传感器工作原理光电式传感器工作原理
光电传感器的构成
光电开关是通过把光强度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化来实现控制的。
光电传感器在一般情况下,有三部分构成,它们分为:发送器,接收器和检测电路。
发送器对准目标发射光束,发射的光束一般来源于半导体光源,发光二极管(LED)和激光二极管。光束不间断地发射,或者改变脉冲宽度。接收器有光电二极管或光电三极管组成。在接收器的前面,装有光学元件如透镜和光圈等。在其后面是检测电路,它能滤出有效信号和应用该信号。
此外,光电传感器的结构元件中还有发射板和光导纤维。
三角反射板是结构牢固的反射装置。它由很小的三角锥体反射材料组成,能够使光束准确地从反射板中返回,具有实用意义。它可以在与光轴0到25的范围改变发射角,使光束几乎是从一根发射线,经过反射后,还是从这根反射线返回。
光纤(又称光导纤维LWL),它扩大了光电传感器的使用范围,形成了特殊的嵌装式收发装置。它可以在特殊的环境中使用,检测微小的物体。它在非常高的外界温度中,在结构受限制的环境里,都可以获得满意的答案。
分类和工作方式
1. 槽开光电开关
把一个光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面对面地装在一个槽的两侧的是槽形光电。发光器能发出红外光或可见光,在无阻情况下光接收器能收到光。但当被检测物体从槽中通过时,光被遮挡,光电开关便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切断或接通负载电流,从而完成一次控制动作。槽形开关的检测距离因为受整体结构的限制一般只有几厘米。
2. 对射式光电开光
若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离开,就可使检测距离加大。由一个发光器和一个收光器组成的光电开关就称为以射分离式光电开光,简称对射式光电开关。它的检测距离可达几米乃至几十米。使用时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别装在检测物通过路径的两侧,检测物通过时阻挡光路,收光器就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3. 反光板反射式光电开关
把发光器和收光器装入同一个装置内,在它的前方装一块反光板,利用反射原理完成光电控制作用的称为反光板反射式(或反射镜反射式)光电开关。正常情况下,发光器发出的光被反光板反射回来被收光器收到;一旦光路被检测物挡住,收光器收不到光时,光电开关就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4. 扩散反射式光电开关
它的检测头里也装有一个发光器和一个收光器,但前方没有反光板。正常情况下发光器发出的光收光器是收不到的;当检测物通过时挡住了光,并把光部分反射回来,收光器就收到光信号,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
5. 光纤式光电开关
把发光器发出的光用光纤引导到检测点,再把检测到的光信号用光纤引导到光接收器就组成光纤式光电开关。按动作方式的不同,光纤式光电开关也可分成对射式、反光板反射式、扩散反射式等多种类型。
术语
距离滞后 指的是测量板接近或者移去时开关偏移的距离。距离滞后用开关距离的百分比来表示。
参考轴
发送器和接收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或者发送器和目标/反射板(反射型,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之间构成的相对的理想轴线。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透镜的光轴。在反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发送器和接收器透镜的光轴之间的中线。
反射板盲区
光束在反射的过程中,有一段区域是不能识别反射板的区域,这段区域就是反射板的盲区。
暗通(D.on)
是指当接收装置无光束射入时光电传感器的开关接通;当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接收反射光束,如果无物体出现,则开关接通,而当有物体出现在光束射线的中间时,开关就断开。
亮动(L.on)
是指当光学接收器受到光照的时候,传感器的输出接通。对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是在光线遮住的时候,输出接通;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是在目标足够接近的时候,输出接通。
盲区
是指反射型光电传感器不能识别目标的范围
NAMUR
是化工行业检测和控制技术的标准;要求仪表坚固可靠,适宜在易爆环境中工作。更多知识...

网友:
同步精度需要多少,转速多少,不妨装编码器

但怕它的电缆不能这么远

楼主:
红外加透镜的话20米距离有现成的产品么?

这种装置是不是和激光一样指向性很强的,不受外界杂光影响的?

楼主:
同步精度能达到0.1度就可以了,2个轴速度很慢的小于1分钟每

同步精度能达到0.1度就可以了,2个轴速度很慢的小于1分钟每转
用编码器感觉成本高了而且单片机软件不好处理吧

楼主:
另外,谁知道光电鼠标里面是不是激光嘎?

另外,谁知道光电鼠标里面是不是激光嘎?
另外谁知道激光制导武器啥原理?有没有现成模块芯片啥的?

网友:
圆周方向精度需要2.6mm

楼主用一只霍尔传感器足够了,成本十多块钱,那东西重复精度做到丝一级别都没任何问题,但你这个机构这么庞大估计不好控制。编码器能保证一圈的速度都比较均匀些,而你现在的方法好象只需要在某一点同步就认为整圈都同步了,当然这么庞大一个机构速度不大可能有太多波动哈。鼠标里面应该是二极管,咋会用激光,成本都不够

网友:
睡觉前又想了一下,楼主这个项目估计要难产

激光是肯定不行的,震动在这里会有放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射不准,哪怕测量准了也控制不准,1/3600的速度精度是啥概念

楼主:
:( 怎么办呢?

网友A:
不要随便提精度要求

86年上海第一服装厂委托设计服装CAD/CAM,里面有几个家伙是721工农兵大学生,正在学TP-801单板机,负责厂里这个项目,提出裁床纵向及横向裁剪精度为0.02毫米/米,这相当于机械行业2级精度设备,即普通龙门铣床的精度,根据这个精度要求,裁床必需用14毫米壁厚的铸件做,并且铸件需经1年以上时效处理,才能保证不变形,于是乎这个2米x6米,重达八吨的庞然大物便出世了.这些小裁缝也不想想,你平时是怎么生产的,还不是二条长凳一块门板一搁就开工了,一个衣袖要精到±1丝,你是在给航天飞机做外套啊?晕晕晕
LZ的"同步精度能达到0.1度就可以了"也不差哦,你那于3米大酒桶装的是死马东东?0.1度不是一个普通的精度哦,要达到这个测量精度,以现有测试手段,或许多烧点银子可以办到,但你的大酒桶的制造精度恐怕要力不从心喽.哈哈

网友B:
呵呵,外行乱提精度要求是正常的,LZ先说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说说你的加工条件和精度控制方式先

网友B:
其实,要实现也可以,但应该改变结构

最大问题还是现场环境条件,采用光学系统很容易脏的哦,镜头长了怎么办???

所以最好还是用编码器、霍尔传感器等本地检测方式,然后适当转换电平后用线路连过去
(编码器可以保证每一个角度的精确,霍尔传感器只能检测其实点,保证起点正确)

PS:
LZ真能异想天开,你这个和激光制导武器有啥关系啊???

网友C:
LM567可以。精度可以靠狭缝宽窄、长度来决定(小圆管也可以

楼主:
具体是啥保密哦

大轴上是悬挂被测物的 小轴上安装传感器的 :)

楼主:
用lm567能给的常用电路么?

楼主:
加工没问题的

加工没问题的,2个轴都用交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我现在给两个轴发同样的脉冲来同步,但实际机械有间隙 不好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