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常见的东东,但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楼主(2008-06-11):
请教一下各位达人,大伙肯定在电线杆上见到过,一根电缆(不知道是通信用

还是传市电用)上会接一个圆柱形状的鼓包,感觉象电缆突然粗了一段然后又

恢复正常了。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但就不知道叫什么是用来干什么的。

今天问了身旁的几位同事都不知道~~~

看来就只有来坛子上求助了,谢谢。

请教一下各位达人,大伙肯定在电线杆上见到过,一根电缆(不知道是通信用

还是传市电用)上会接一个圆柱形状的鼓包,感觉象电缆突然粗了一段然后又

恢复正常了。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但就不知道叫什么是用来干什么的。

今天问了身旁的几位同事都不知道~~~

看来就只有来坛子上求助了,谢谢。

网友A:
那是电缆的连接点,里面是接线理线架和一大堆线头连接

接好后外面再多层包扎,并用带热溶胶的热缩管加热密封,以防进水

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因为电线不可能无限长啊,而且还可能经常要分支一些出来啊:-)

楼主:
还有不懂的地方~

哦,受教了。但是也有个问题,也见到过预置的固定形状盒子做的,而不是象

“接好后外面再多层包扎,并用带热溶胶的热缩管加热密封”。

    会不会有什么是设备的盒子的,比如信号的滤波?无源放大?反正感觉出

现这个东东的地方都是很接近用户侧的。

网友B:
那种好像是分线盒

你所说的一根电缆里是有N根线的
N根线利用不同的组合就可以接不同的用户(不同的组合,地址是不一样的)
(可以参考一下电话程控交换机的接线)
原理我也不懂.

网友A:
不是的,一根通信电缆起码几十、几百上千对细线

你想一下:一个连接接头里面会有多少个接头???

光这些接头加绝缘就肯定会比电缆里面整整齐齐的线大多少倍?
而且,接头多了怎么接?难道就随便塞在一起?几百几千根线,要是哪根线没接好或碰到一起短路怎么办??要是接错线了怎么办???
因此,线头是不能胡乱包扎的,正规的电信接头都是用理线架打线,既连接可靠,也可以确保不会短路,线也不会乱

留心点应该看到过分线盒内部的,密密麻麻太多的线了,只有用接线架打线才能保证连接可靠,才能不把线搞混

分线盒一般是用于需要跳线、修改接线的汇接点,也就是有打开需要的地方
而电缆接头 确实一次接好就不会去动的,因此要严密的包扎好,做防潮、密封处理
两者都是有大量接头的地方,但要求和目的是不同的。

网友C:
有些是光缆的接续盒,有些是线缆的接续盒

光缆的是,从中间砍断电缆,抽出几芯,分成一根光缆走了,或者甩出尾纤;
剩余的再熔接在一起;

网友D:
以前那个大包是包了铅套后用汽油喷灯封口的

小时候常常会看上很长时间,趁人不注意捡上一把剪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细线,那东东是一根根硬铜线用花蜡纸缠卷而成的.好象不大会用热熔胶来封,热熔胶抗拉强度不够,耐温也不行(80多度就软化了)

网友A:
热熔胶不是用来粘接的,而是用来密封的

电信用的热缩管,都是很厚的,里面大都有一层热溶胶,大的还会有开口,小的不会开口

一个电缆接头的包扎、保护有很多层的
承受抗拉等机械强度的,是里面的铅套或金属保护,酒精喷灯不可能让它改变

而酒精喷灯的真正作用,是让外面的热缩管收缩,并融化管内的热溶胶密封,同时也有加热驱潮的作用

粗心的人是看不到热溶胶的:-)

网友E:
电话电缆过去外面是铅包

接好后用喷灯将铅包焊好密封。

架空的电力线外面都不包绝缘,是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