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ADC输出是否需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8-06-12):
采样时钟为80MHz,CMOS电平并行输出,后面接FPGA,ADC可输出80MHz的时钟,供FPGA接收数据,请问这个时钟如何与FPGA连接,中间要加什么东西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串联一个22欧姆的电阻。

楼主:
To圈圈:80MHz的时钟信号加个电阻就行了吗?

加电阻是为了减小瞬态电流,这样就减小了噪声。除此之外,是否需要考虑接收端的阻抗匹配?

网友A:
数字信号串个电阻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