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74LS系列芯片输入脚悬空问题

楼主(2008-06-12):
(无正文)

网友A:
用大电阻上拉或下拉.

看你的逻辑要求了.
如果是与的话,可以考虑两个输入连起来当一个用.
方法是灵活的

网友B:
二者孑然不同

    74LS是双极晶体管工艺,因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故输入必须加静态偏置,故不用的输入脚要悬空。
    74HC是MOS工艺,而MOS管是电压型器件,输入阻抗极高,不用的引脚切不可悬空,否则分布参数和突发EMI干扰就会引起输入逻辑变化,至于接电源还是接地在功耗上无差别,可根据电路设计灵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