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N PNP管子的使用。

楼主(2008-06-12):
(无正文)

楼主:
用MUTLTISIM

用MUTLTISIM仿真的结果也不太好,没得出什么结论。 请问两种电路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都有些什么特点呢?

网友A:
输出阻抗不同

前者,在《脉冲与数字电路》前三章,称为图腾柱

楼主:
后者呢?

后者很少介绍啊。

楼主:
又来一种,全npn的。

全NPN的,管子的Vbe和输出电压密切相关, 为什么和什么时候用这种电路呢?

楼主:
????

这种基本的电路怎么乏人问津呢。很多时候用一下很管用。

有没有学校老师,基本的东西没忘记的,来说说。

网友B:
B电路似乎不能工作吧?至少不能很好工作!

网友C:
作为驱动,B 电路更好

A 电路受负载影响较大。

5楼的电路,我猜负载可能会出现低于 0v, 高过 Vcc 的情况,稳压管可以阻止npn 不恰当的导通, 并能钳位,比如 负载为 -6 V, 稳压管5V,底端的 npn 会导通

网友D:
有的B电路上的2个电阻都不要~~~在TTL/CMOS上限流和上拉

俺不懂~~~听课

网友E:
谁说B电路不能工作,它是H桥的一个桥臂

网友F:
B电路,如果输入断开...

网友G:
--

A:射随器,适合线性电路。

B:翻转时,会经历两三极管共同导通的状态,适于数字电路。

楼主:
B电路

B电路,串电阻减少那个瞬间的电流,应该输出幅度更大吧。看起来上面的管子导通更彻底。

5楼的电路输出能到多高?好像不太高啊。

网友H:
RE

1. 输入
A 可以输入:正弦波、方波、××波……
B 只宜输入:方波(而且幅度要够大)

2. 晶体管状态
A 的晶体管:始终在放大区
B 的晶体管:断开、饱和、或切换中

3. 输出
A 输出阻抗低,但输出方波时高低电平不“满”(满:接近电源,或称 rail-to-rail)
B 输出方波电平“满”,但输出电流有上限(超过此限输出近似为恒流源)

4. 速度
A 快(放大区,射极充电)
B 慢(深饱和,恒流充电)

网友I:
一般情况用A

B在极端情况下可用,有很大不合理性.

网友H:
用 B 那种输出方式的时候

两个管子的基极很少通过电阻接到一点,而是分别接到“两个地方”
主要是电平偏移和工作点稳定之类问题,楼主多看一些运放内部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谢过各位大师了。

看了诸位的回贴,基本明确三个电路了。 5楼那个是485芯片的输出级,但芯片内部电路只是个示意图,估计还有复杂结构。

另外我还做了一些仿真和实际试验,和大家说的一样,A射极输出永远遵循低0.7V的规律,如果驱动用74LS,最高也不超过4V(加了上拉),并且低端和高端不能兼顾。用74HC电路驱动的效果就好得多。

B集电极输出,实际使用频率低,串电阻,短路效应不明显。频率特性就更符合理论了。B电路当工作频率超过几MHZ后,输出幅度和波形都不行了。此时A还是原样。

是否可以做这么个结论:

在B中加入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先关断再开启的延迟),适合驱动电机(桥的一臂),其他低频率应用。

要做信号放大,A是首选,Ibe不受限制,输出阻抗更低。

5楼两个NPN管子做的输出级,前面要有复杂的电路支持,作各种电平转换。适合IC内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用这三种电路作为长线路驱动,各有什么风险,如何保护? 像前面网友说的,外面拉低到负电压,或者遇到高电压短路,这两个输出管子烧掉哪一个? 过热还是击穿?

在输出端简单地接上两个钳位二极管,是最好的方法吗? 为什么许多输出电路没有这么用呢?

楼主:
又发现一个电路

mutltisim上的例子:“B类推挽电路”。这类简单的电路,仔细捉摸起来还真挺有意思。

网友H:
上图 Q2 明显画反了

前面那个485驱动电路, 加了两个二极管, 应该是扩大输出允许电平范围

楼主:
楼上

multisim这个图我没改过,是软件自带的例子。 仿真结果还比较好。  是不是交流耦合就可以这么接?

网友J:
赤铸 要是连这么个电路也说错,还能当大版主?

19楼电路Q2明显错误,上下颠倒了。

楼主:
是画反了

NI的软件问题。下面的管子没法导通。

网友K:
A为共射,B为共集,

楼主:
继续夜以继日翻资料

发现很多书都瞎画,仔细分析和实验都有问题。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可信的:
这个IC内部的输出级,用了类似74LS的肖特基三极管,避免深度饱和,输出达到70MHZ以上,摆幅也很理想,还兼顾驱动能力。

网友G:
这才是最专业的,加了抗饱和电路,高速

网友L:
呵呵,以前的模拟IC大多都有内部电路图,没事研究研究能学

只是元件参数大多省略了,其实这也是门相当大的学问:-)

见多才能识广。

楼主:
上面这个电路还有可改进的地方

最终性能最好的是这个,细节正在努力啃。 弄了好多年电路了,发现就两个晶体管的电路,要做到完美也不容易了,学74LS电路都学过的,用起来就忘了。
 还发现所有电路集锦之类的图书都不能太相信。

网友L:
转一文:一种高速CMOS全差分运算放大器

<H4>对各种结构的特性、优缺点讲得很好</H4>

<H2>一种高速CMOS全差分运算放大器</H2>一种高速CMOS全差分运算放大器朱小珍,朱樟明,柴常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所, 西安 710071)
1引言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模拟电路的一个最通用的单元。所谓全差分运放是指输入和输出都是差分信号的运放,它同普通的单端输出运放相比有以下几个优点:更低的噪声;较大的输出电压摆幅;共模噪声得到较好抑制;较好地抑制谐波失真的偶数阶项等。所以高性能的运放多采用全差分形式。近年来,全差分运放更高的单位增益带宽频率及更大的输出摆幅使得它在高速和低压电路的应用有更多的吸引力。随着日益增加的数据转换率,许多应用需要高速的模数转换器(ADCs),而高速ADCs需要高增益和高单位增益带宽运放来满足其系统精度和快速建立的需要。速度和精度是模拟电路两个最重要的性能指标,然而,对电路这两方面的优化会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SUP>[1]</SUP>。所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是困难的。折叠共源共栅技术可以较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这种结构的运放具有较高的开环增益及很高的单位增益带宽。全差分运放的缺点是它外部反馈环的共模环路增益很小,输出共模电平不能精确确定,因此,一个额外的共模反馈环常常是必要的,包含共模反馈环的电路称为共模反馈电路(CMFB)<SUP>[2,3]</SUP>。
2电路结构的选取
设计一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首先要根据其用途选取一种合适的电路结构。对于高速的运算放大器,希望其在低的电源电压下有尽可能高的单位增益频率,还要考虑开环增益、建立时间、输入共模范围、输出摆幅、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功耗等方面性能的限制。
图1是目前常见的几种全差分运算放大器<SUP>[4~6]</SUP>。图1(a)为一种简单的两级全差分运放,其差分输出摆幅为2V<SUB>sup</SUB>-4V<SUB>ds,sat</SUB>,其中V<SUB>sup</SUB>是电源电压,V<SUB>ds,sat</SUB>是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的最小V<SUB>ds</SUB>。显然它的输出摆幅在各种全差分运放结构中最大。该结构的缺点是频率特性差(带宽小、速度受限)、功耗大、电源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差。
图1(b)为套筒式共源共栅全差分运放,它的优点是:频率特性好,因为它的次极点值为g<SUB>m3</SUB>/C<SUB>L1</SUB>,C<SUB>L1</SUB>为M<SUB>3</SUB>或M<SUB>4</SUB>源极节点寄生电容,其值远小于图1(a)的C<SUB>L</SUB>,故图1(b)的次主极点要远大于图1(a)的次主极点,从而带宽更宽、速度更快;在所有结构中功耗最低,因为这种结构只有两条电流支路。缺点:共模输入范围及输出摆幅太小,不适于低压工作。
图1(c)是折叠式共源共栅全差分运放。它的优点主要有:频率特性和套筒-级联结构相近,因为其次极点值为g<SUB>m9</SUB>/C<SUB>L1</SUB>,C<SUB>L1</SUB>为M<SUB>10</SUB>或M<SUB>11</SUB>漏极节点的寄生电容,和图1(b)的相近;共模输入范围及输出摆幅均远大于套筒-级联结构的对应值。其中输出摆幅为2V<SUB>sup</SUB>-8V<SUB>ds,sat</SUB>-4V<SUB>margin</SUB>,共模输入范围V<SUB>T</SUB>+V<SUB>ds,sat</SUB><V<SUB>incom</SUB><V<SUB>sup</SUB>。缺点:有4条电流支路,功耗大于套筒-级联结构。
从应用角度考虑,所设计的运放要求有尽可能高的速度。以上分析表明,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与套筒式共源共栅运放结构均具较高的速度,但是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与套筒式共源共栅运放结构相比,输出摆幅较大些。这个优点是以较大的功耗、较低的电压增益、较低的极点频率以及较高的噪声为代价得到的。尽管如此,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比套筒式共源共运放结构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因为其输出和输入可以短接,而且输入共模电平更容易选取,所以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结构更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3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结构如图2(a)所示,M1,M2是输入驱动管(采用p管输入主要是运放可以有一个较好的频率特性,因为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非主极点在输入管的漏端,p管输入要比n管输入的寄生电容小,频率特性较好。此外由于p管产生的噪声要小于NMOS管产生的噪声,所以这种结构的噪声性能也要好于n管输入的结构),M6,M7形成折叠共源共栅晶体管。通过控制M4,M5的偏置电压来取得共模反馈。共模反馈电路包括M12~M19,两个差分对(M14,M15和M16,M17)把其差分电流转化成一个电流镜负载M18,M19,并从M18输出。为了使输出信号摆幅最大,共模参考电压值通常为电压源的一半<SUP>[6,7]</SUP>。
为了使放大器稳定地偏置在所期望的条件下,需要对偏置电路进行优化设计。图2(b)为满足该运放的偏置电路。
3.1运放的大信号分析
选取适当的偏置电压,则输出摆幅的低端为V<SUB>OD5</SUB>+V<SUB>OD7</SUB>,高端为V<SUB>DD</SUB>-(|V<SUB>OD9</SUB>|+|V<SUB>OD10</SUB>|)。因此,运放边的两峰值之间的摆幅等于V<SUB>DD</SUB>-(V<SUB>OD5</SUB>+V<SUB>OD7</SUB>+|V<SUB>OD9</SUB>|+|V<SUB>OD10</SUB>|)。M4,M5流过大的电流,如果它们对M6,M7源端的电容贡献要减至最小,则要求有较高的过驱动电压。
3.2运放的小信号分析
运放的小信号电压增益为:|A<SUB>v</SUB>|=G<SUB>m</SUB>R<SUB>out</SUB>,其中输出电阻
R<SUB>out</SUB>≈[(gm9+g<SUB>mb9</SUB>)r<SUB>o9</SUB>r<SUB>o10</SUB>]||[(gm7+g<SUB>mb7</SUB>)r<SUB>o7</SUB>(r<SUB>o1</SUB>||r<SUB>o5</SUB>)]
G<SUB>m</SUB>≈g<SUB>m1</SUB>{[(gm9+g<SUB>mb9</SUB>)r<SUB>o9</SUB>r<SUB>o10</SUB>]||[(gm7+g<SUB>mb7</SUB>)r<SUB>o3</SUB>(r<SUB>o1</SUB>||r<SUB>o5</SUB>)]}
假设C<SUB>L1</SUB>,C<SUB>L2</SUB>,C<SUB>L3</SUB>分别为M7,M10,M5漏极节点处的总电容,则主极点的频率为
式中C<SUB>L3</SUB>主要取决于C<SUB>gs7</SUB>。既然有一个零点大约等于-g<SUB>m9</SUB>/C<SUB>L2</SUB>,那么P<SUB>3</SUB>的作用被抵消。
单位增益频率:g<SUB>m1</SUB>=ω<SUB>0</SUB>C<SUB>L</SUB>
摆率:I<SUB>SS</SUB>=2SR?C<SUB>L</SUB>(I<SUB>SS</SUB>=I<SUB>S3</SUB>)
相位裕度:g<SUB>m7</SUB>=ω<SUB>0</SUB>C<SUB>L1</SUB>tan(PM)
功耗:P<SUB>DISS</SUB>=(2I<SUB>casc</SUB>+I<SUB>SS</SUB>)V<SUB>DD</SUB>
这些理论关系式提供了一种直接手段来估算CMOS运放的参数,而设计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性能需要直接取得运放的宽长比,通过以下关系式可求得W/L:
4仿真结果
基于图2所示的折叠式共源共栅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电路,采用TSMC0.25μmCMOS工艺,用Spectre模拟器对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进行仿真,在电源电压为2.5V的情况下,对运放作AC分析、大信号阶跃响应瞬态分析以及转移特性分析,得到特性曲线如图3~5所示。频率特性曲线显示,在驱动大小为0.5pF的负载时,运放可以达到71.9dB的增益以及495MHz的单位增益带宽。表2是对一些重要的性能参数的仿真结果。
5结论
本文采用折叠共源共栅技术以及连续时间的共模反馈结构设计了一种高速的全差分CMOS运算放大器。仿真结果显示,在2.5V的单电源电压下可以得到71.9dB的直流开环增益和495MHz的单位增益带宽以及24ns的建立时间,达到了高速运放的应用要求,可应用于高速A/D转换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