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片和电阻散热的问题

楼主(2008-06-12):
市场上的散热片都是以多少W来标称的,

那么比如一个8W的散热片,耗散达到8W时,温升有多少?

3W以上的水泥电阻或绕线电阻,当电阻上的功耗为1.5W以上时,电阻温升会有多

少,会不会长期过热烧毁.

温度系数好点的电阻是什么介质的?水泥电阻和线绕电阻那种好点?

网友A:
热阻的概念

应该知道这些器件或散热器的热阻,
器件温升 = 器件芯到壳热阻 * 器件耗散功率;
散热器温升 = 散热器热阻 * 器件耗散功率;

器件芯到环境温升 = 器件温升 + 散热器温升;

散热器的热阻和安装、是否有风扇等有很大关系。

楼主:
longtsuan答不对题啊

我问的就是散热器热阻的热阻

网友B: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散热片和电阻散热

市场上的散热片都是以多少W来标称的---这是一种粗略的非专业讲法。
那么比如一个8W的散热片,耗散达到8W时,温升有多少?---谁的温升?
3W以上的水泥电阻或绕线电阻,当电阻上的功耗为1.5W以上时,电阻温升会有多少?---大约85度,视不同电阻而定。
温度系数好点的电阻是什么介质的?---一般降压限流使用,不必过多考虑。
水泥电阻和线绕电阻那种好点?---水泥电阻也是线绕电阻的一种。
建议多学点基础,包括2楼所讲的东西。

网友A:
我也不懂散热器热阻的计算

我也早就想找这方面的资料,但始终没找着满意的、详细的。

散热器的热阻肯定和散热面积、材料有关系;但定量是怎么计算的呢?
另外,还有空气流动的因素是怎么考虑进去的呢?

明白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D:
正规的标法应该以热阻(℃/W )来标注,这是最科学的方法

象现在很多电脑CPU的散热器就标热阻了

至于LZ说的“市场上的散热片都是以多少W来标称的”,那就得看它是因温升多少为标准了,所以“温升有多少?”这个问题只有标注的人或看厂家的规格书才能知道了

网友E:
一个8W的散热片,耗散达到8W时,温升有多少?

个人认为还得考虑环境,

楼主:
LGZ2006,别老看书本钻牛角尖,多出去看看

市场上的散热片都是以多少W来标称的---这是一种粗略的非专业讲----那你去买7805散热片的时候,别人只会和你说是多少W的散热片,不是多少热阻.麻烦你多去电子市场看看.

那么比如一个8W的散热片,耗散达到8W时,温升有多少?---谁的温升?---整个问题里只有一个主语--散热片,那还会是谁的温升?芯片和散热片之间的热阻基本可以忽略,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多此一举?

温度系数好点的电阻是什么介质的?---一般降压限流使用,不必过多考虑---你怎么知道我是用来限流的?我既然问这个问题,当然是需要温度系数好点的电阻来当采样.

网友C:
这么厉害

那就自问自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