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9C040读写问题

楼主(2008-06-16):
W29C040在写入设置数据的时候,有一部份会出错,从而导致程序运行出错。

(随机的,之前入的一批芯片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现在入的这批芯片有的会出

错,有的不会)当将设置数据烧录入芯片,运行正常。这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

程序问题呢?如果是程序问题,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请仔细检查你的程序,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用了很长时间的AT24C04芯片,突然又一批读写不正常了,后检查发现程序时序不够完善。试试对比一下你的程序和芯片资料上的读写时序有什么不同

网友B:
程序问题

首先检查时序是否满足要求,然后再看看逻辑是否严密

楼主:
读写时序都交由KEIL处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