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会不会带来误差

楼主(2008-06-17):
    我手上的传感器输出只有单端信号,想通过运放将单端信号变为双端信号传给差分输入的ad转换,因为可以使用差分输入的很多好处
请问这样做会不会引入新的误差?
   谢 啦

网友A:
深度负反馈下误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正确的运放选型也是必须的

网友B:
中间误差是无法避免的

一个系统的最终误差不是所有中间误差的总和.

线性误差都是可以调整的,非线性误差才是一直被叠加的

网友C:
会无可避免的引入新的噪声和误差。关键要看量的大小。